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如何通过两个文本控件,依次修改三菱PLC中D寄存器中的值

楼主(2017-10-04):
如图:如修改D0----D30中的值还要一个一个的建个变量连接吗?

网友A:
第一个为变址Z0 第二个为D0加索引寄存器 索引寄存器对应Z0

楼主:
引用第1楼030403118于2017-10-04 13:53发表的 Re: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如何通过两个文本控件,依次修改三菱PLC中D寄存器中 .. :
第一个为变址Z0 第二个为D0加索引寄存器 索引寄存器对应Z0
谢谢您了!我搞下,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