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伺服电机速度模式和扭矩模式

楼主(2017-10-04):
(无正文)

网友A:
转矩限制会输出,零速也会输出,只要转矩限制不要为100%就不会报警,超过100%几秒内不会报警

网友A:
限制转矩后,设置的转矩不要超过100%,不会报警,切有个电机转矩限制输出信号会输出,你用转矩限制输出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