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4):
MT8102iEi和FX3U_PLC做个项目,要求在触摸屏里面任意选择PLC输出点。

  LD M25
  LDI M30
  OUT Y0

意思就是在触摸屏上把Y0这个输出点随意更改为其他输出点,例如:现在是Y0输出,我想把它改为Y7输出。
V0--V7 Z0---Z7   只有16个变址寄存器,整机输出60多个点。咋搞呀?????????

各位工程师指点迷津,在下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A:
如果只是状态显示, 可察看GDT3的标准库, 里边有范例.

网友B:
LD SM400
FMOV K0 K4Y0 K8
FOR K128
LD M0Z0
MOV D0Z0 Z1
OUT Y0Z1
LD SM400
INC Z0
NEXT

网友C:
使用for next 语句

网友D:
用几个16位的存储器就可以了吧,把Y的状态写入到二进制位,再把二进制位读出来就可以了
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楼主jiaxinofnh于2017-10-04 14:18发表的 ¥¥¥¥请教各位工程师¥¥¥¥ :
MT8102iEi和FX3U_PLC做个项目,要求在触摸屏里面任意选择PLC输出点。

  LD M25
  LDI M30
  OUT Y0

   LD= D0 K1 OUT Y0
   LD= D0 K2 OUT Y2
不知道 这样可以吗

网友F:
不知道是不是妳要的東西…

网友G:
做过这个,但是你说的威纶通不太好做,大家都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楼主的意思是   Y点坏了一个,可以输入数值j在触摸屏里把Y点换成另外一个点

网友H:
就是输出的点任意定义,这个有什么意思,这个东西练练手是没有问题。但你设计系统的时候不会用中继过渡一下,就那么省吗

网友F:
那我的可以啊,輸入想要的輸出點位,就會帶出來對應的點位。

引用 网友G:
做过这个,但是你说的威纶通不太好做,大家都理解错你的意思了,楼主的意思是   Y点坏了一个,可以输入数值j在触摸屏里把Y点换成另外一个点

网友I:
ld<> d0 z0
mov d0 z0
rst m0
zrst y0 y7
ld m0
out y0z0
end
然后在HIM设置D0的数值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Y点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