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三菱MR-J4-200B伺服,行走时当前值的变化等于伺服实际位置的变化

楼主(2017-10-05):
比如程序中伺服当前值输出为100,该值变化到500时,伺服实际位移了400毫米。运动模块型号为QD77MS4,伺服放大器型号为MR-J4-200B,求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有个计算公式的,跟丝杆导程还有设置有关系的,具体等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B:
弟也正開始學習伺服
所以不敢回答
不過似乎跟電子齒輪比有關....
請有經驗的前輩指教

网友C:
不是很理解你这个意思,不过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要看你的机械结构。举个我设备上的机械结构的例子。丝杆螺距时1MM。同时有减速机构,齿数比是1:4.这表示伺服电机转4圈.丝杆转1圈。在机械结构上反应的行程时1MM,这时你MS4参数设置每转移动量位250UM。4圈正好1MM.按照你的说法,这样只要在定位参数中设置你要走的移动量,伺服实际位移就是多少。

网友D:
你的脉冲当量是1mm 具体你可以买一本李金城的定为控制的书就可以了
学习学习!

网友E:
移動距離=(發出脈衝數/一轉所需脈衝數 ) * 電子齒輪比 * 螺距

网友F:
你的问题说的不够清楚!QD77MS的设置相当简单,齿轮比都不需要计算,你只需要知道你每转的移动量,把这个数值写入QD77MS缓存即可!

网友G(2017-11-14):
QD77MS的设置相当简单,齿轮比都不需要计算,你只需要知道你每转的移动量,把这个数值写入QD77MS缓存即可!是的B系列的都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