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GP37W2-BG41-24V屏可以用普洛斯·菲GP4402WW替换吗

楼主(2017-10-05):
各位大神GP37W2-BG41-24V屏可以用普洛斯·菲GP4402WW替换吗 GP37W2-BG41-24V老屏程序可以转换GP4402WW屏程序

网友A:
可以的,高等级的可以替换低等级的。

网友B:
软件都不一样啊,估计不行!

网友C:
GP37W2的程序可以转换后灌到GP4402WW上,但开孔尺寸不一样
研华 pro

网友D:
可以的,转换一下,好像要改一下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