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这个CRC校验结果是多少

楼主(2017-10-05):
前三个寄存器的数据分别是站号,功能码,数据长度,校验码是多少不晓得算了?

网友A:
CRC检验是站号 功能码 数据(功能码不同,数据长度也不同) 这些的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检验是站号 功能码 数据(功能码不同,数据长度也不同) 这些的校验
图片上有

楼主:
主要是那个校验软件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