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EBpro 位状态切换开关请教!

楼主(2017-10-06):
一个是写入地址,是不是输入plc程序里的输入地址?
另一个读取地址,是不是输入PLC程序里的输出地址?
如果以上我理解的对,那为什么我这样执行不了???这个按钮不管是下载到触摸屏里还是离线模拟都不给操作?
若我理解错了,请问正确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看了使用手册就那一段话,实在理解不了!
图片按钮仅仅对应菜单里的写入和读取指示,不作他用!
小生新手自学,还请大师傅们指导下

网友A:
写入地址就是你要开关的位地址,读取地址就是这个开关显示状态用的,也就是这个按钮如果是两个状态,读取的为1也就是ON的话就显示按钮按下去的状态效果
下载积分:+1(小小星)

网友B(2017-12-25):
把操作模式改成 切换开关 试一下

网友C:
一楼讲解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D:
IO输入,用屏肯定改不了啊

网友E:
一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