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64mr 加FX2N EYT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7-10-06):
我搞了好长时间都不转动啊这个外加的模块可以输出脉冲吗步进电机没反应求大神指导先谢谢了

网友A:
不行,不是高速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B:
可以控制,控制频率较低。

楼主:
能写个程序我看看吗?我怎么写都不行高低都不转动的

网友C:
要么换PLC,要么加运动控制模块。买个输出扩展就想控制步进(三菱表示:小子你想的太美了)。
呵呵是啊想得太美了呵呵有什么好建议只是玩玩要加高速脉冲模块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可以的,就是慢点而已,一秒钟100个脉冲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B:
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0513.html

网友A:
加个2手的FX2N-1PG,一般100来块钱可以买到。
我看网上都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