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32MR和FX2N-4AD的读取问题

楼主(2017-10-06):
在线测试发现FX2N-4AD识别码是2011,就算我改成2011,下面检查#29又出现第4位故障,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我就写了这一段程序,一个模拟量数据也读不出来,

网友A:
有快捷指令咋不用

网友B:
1、不用读取并判断模块的识别码。M1可用M8000代替。
2、[To K0 K0 K4 K1]这条指令出错,4位16进制数的分别指定4个通道的输入类型,K0-K3是有效数据,K4是无效数据。
0-输入为-10~+10V的电压信号。
1-输入为+4~+20mA的电流信号。
2-输入为-20~+20mA的电流信号。
3-通道关闭。
3、BFM#29的第4位(B3)=1,表示硬件出错。有可能是[To K0 K0 K4 K1]这条指令造成的。

楼主:
上面截图不太对,我里面的程序是用TO K0 K1 K4 K1 的,我说的#29故障字为10001,应该是b4位故障,查资料没有这个代码,而且是接电压信号的情况下出现,不外接信号时#29=0

网友B:
1、检查4AD的供电电源是否为24V。
2、检查通道外接电压信号是否超出10V以上,注意,通道外接电压信号只能是直流或缓慢变化的,不能是交流。
2、检查通道的零点值和增益值是否正确。

楼主:
电源是直接用PLC的输出电源24V,外接信号量过是直流5V,
我用FROM K0 K24 D100 K1,得到D100是0,并测出#23的值是0。后面我又试了一下,TOP K0 K20 K1 K1,想参数复位下,但数据还是这样的,

网友C:
是不是把缓冲存储器写坏了?有些缓冲区一般都是10万次
学习学习!

楼主:
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这还是新买来的啊,买了三个FX2N-4AD,一个都读不到数据,读取程序就这几行,不应该有问题的啊,奇了怪了,

网友B:
1、电压信号输入只能接V+和V-,V+和I+不能短接。
2、如果干扰严重,要考虑接地。
3、BFM23是偏移值,BFM24是增益。偏移值=0是正确的,增益值不能等于零,它表示转换的数字量=1000时,对应的模拟量输入电压应为5000mV,所以增益值应等于=5000。系统默认就是5000,除非是人为改动过。
4、要改动增益值,得先把BFM21的B1、B0位=0、1(允许调整)。然后再使BFM22的B1位=1(调整通道1的增益)。调整后,模块要断电再通电。
5、BFM20=1是复位操作,需要4AD断电后再重新通电,才能有效。
6、上述手段都不行,可能是模块硬件损坏。你用的可能是二手货。

楼主:
电压信号没有接错,我还是直接用4DA过来的电压信号,
我根据手册改动增益程序,试了一下,将增益改成5000,断电前查#24=5000,断电后再送电,再查一下#24还是等于0,难道买的是假货
,我也试了一下#20=1复位,断电后再查#24还是=0。只有寄回厂家看看了,要崩溃了,

网友D:
有一个专用的读取AD模块的指令
那个方便

网友E:
现在市场上很多FX2N- AD DA 模块是山寨的。

网友F:
估计是买到假货了!!哪有这么邪。

楼主:
忘了回复,应该是买到假货了,退回去,厂家又寄了新的给我,啥都没改,通讯正常,

网友G:
买到山寨货。。。。。
QQ:611369538

网友H:
你那选择通道错了,

网友I:
fx2n-4ad没有三菱原厂新的了

网友J:
又是山寨的
,还是不要贪便宜,从正规渠道购买吧。

网友H(2017-11-08):
4AD根本就不用设置偏移

网友K:
读PT100
描述:读PT100

网友L:
把模块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能不能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忘了回复,应该是买到假货了,退回去,厂家又寄了新的给我,啥都没改,通讯正常,
我的天,这搞个东西是要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