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器前加接触器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17-10-06):
伺服控制器前加接触器有哪些优缺点

网友A:
过载保护

网友B:
俺从来不加

网友C:
某些特殊场合做紧急安全保护

网友D:
电流过大时起保护作用
QQ:611369538

网友E:
接触器只有通断作用,只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以断开驱动器的主电源,而不断开控制电源!

网友F:
过流 失压 保护,暂时没发现缺点除了接触器本身会出故障
菜鸟的工控人生

网友G:
菜鸟路过。。。冒昧的问一句接触器是如何保护电流过大的?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一般都要加接触器控制电源,安全性高,不切断电源,说不定哪天伺服控制器神经错乱,造成严重事故

网友I:
为了安全,紧急情况下断开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