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17-10-07):
plc的输入输出的直流电源功率怎么选择啊

网友A:
输入端口的功率很小,几乎可以不考虑。晶体管输出,每个端口最大不超过24V/0.5A。10个端口就是5A,考虑留有裕量,增加20%,功率=24V*5*1.2。继电器输出,每个端口最大不超过2A。

网友B:
一般晶体管的,输入忽略不计,输出负载端如果是电磁阀累的按3W计算足够了

网友C:
不是看PLC选的,看负载来选的

网友D:
24V开关电源越大越好

网友E:
5A。 100W基本都够了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