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最近测试一套CC-Link IE Field  Basic  IQ-F 5U 与MR-JE-40C通讯,

虽然通讯可以,但是控制不能理解,全英文手册看起了还是有点吃力,各位前辈是否有用过请帮忙指点一下,最后有个程序案例,谢谢!

主站到伺服器-RWwn
链接号        设备定义解释
RWwn00     6060    控制方式    模式定义
RWwn01    6040    控制命令    控制字
RWwn02    2D01    控制输入1    控制DI 1
RWwn03    2D02    控制输入2    控制DI 2
RWwn04    2D03    控制输入3    控制DI 3
RWwn05    607A    位置命令(PP)    目标位置
RWwn06
RWwn07    60FF    速度命令(PV)    目标速度
RWwn08
RWwn09    2D20    限速值(TQ)    速度极限限制
RWwnA
RWwnB    6071    扭矩命令(TQ)    目标扭矩
RWwnC    6081    速度命令(PP)    配置速度
RWwnD
RWwnE    6083    加速时间 常数(PP PV)    设定加速时间
RWwnF
RWwn10    6084    减速时间 常数(PP PV)    设定减速时间
RWwn11
RWwn12    6087    转矩命令更改(TQ)    转矩斜坡
RWwn13
RWwn14    60-E0    转矩极限值(正)    转矩极限值(正)
RWwn15    60-E1    转矩极限值(负)    转矩极限值(负)
RWwn16
RWwn17    60B8    触摸探针函数设定
RWwn18    60F2    定位设定
RWwn19    2D05    控制输入5    控制DI 5
RWwn1A
RWwn1B
RWwn1C
RWwn1D
RWwn1E
RWwn1F
附件: MR-JE-_C test.rar (274 K) 下载次数:225

楼主:
伺服器到主站-RWm
链接号
RWwn00     6061    控制方式监控    操作模式监控
RWwn01
RWwn02    6041    控制状态    状态字
RWwn03    6064    当前位置(命令单元)    实际位置
RWwn04
RWwn05    606C    当前速度    实际速度
RWwn06
RWwn07    60F4    下垂脉冲    跟踪误差
RWwn08
RWwn09    6077    当前扭矩    实际扭矩
RWwnA    2D11    控制输出1    状态DO 1
RWwnB    2D12    控制输出2    状态DO 2
RWwnC    2D13    控制输出3    状态DO 3
RWwnD    2A42    报警编号    报警状态2
RWwnE    60B9    "触摸探针功能状态
"    触摸探针状态
RWwnF    60BA    "触摸探针1锁定在前沿位置
"    触摸探针pos1
RWwn10
RWwn11    60BB    "触摸探针1位置的下降沿
"    触摸探针pos1
RWwn12
RWwn13    2C12    "输入设备状态1
"    外部输入
RWwn14
RWwn15
RWwn16
RWwn17
RWwn18
RWwn19
RWwn1A
RWwn1B
RWwn1C
RWwn1D
RWwn1E
RWwn1F

楼主:
各位前辈,有用到的请帮忙啦,急死人了

网友A:
这个玩意儿刚发布,就可以买到了吗,价格如何,估计问三菱那些坏脾气的技术支持小妞她们也不懂。

网友A:
这玩意儿估计还是je-b的靠谱

网友B:
还没有接触过
QQ:611369538

楼主:
MR-JE-B要LD77MS 定位模块,一个模块4000+  用不起,我定位速度不太要求。

楼主:
现在是可以读取到伺服电机数据,就是发出数据不能确定正常,不报警,没有反应,监控通信周期正常 7-8MS左右

楼主:
程序供参考,,,
附件: 涛源通用球阀装配线87.rar (528 K) 下载次数:241

网友C:
你说你是用FX5U和MR-JE-C通迅
程序却是L06和MR-JE-C
表示看不懂,
另你的PLC的网络参数好像有问题。PLC参数设置了,但网络参数那里   以太网/CC IE Feild却没设置。

网友C:
版主倒是可以把GX WORK 1.560J  以上的软件分享一下。

楼主:
这个版本软件可不好用,英文版的,自己可以下载哦

楼主: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co.jp/fa/download/software/detailsearch.do?mode=software&kisyu=/plcq&shiryoid=0000000360&lang=2&select=0&softid=2&infostatus=1_2_2&viewradio=0&viewstatus=&viewpos=
三菱官网下载地址

网友C:
英文就算了,电机没反应,看你的FB 驱动了电机启用了没有
通过PowerOn标签的ON,进行指定轴的伺服ON
通过Homing标签的ON,进行原点复位。
通过ExecAbs标签的ON,进行绝对值定位。
通过Monitor标签的ON,开始当前位置、当前速度、当前转矩的监视。 用最后这一条就可以监控到你要的数据传没传到伺 服了

楼主:
我没有涉及到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