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进制转浮点数问题

楼主(2017-10-07):
如题,现在用PC和PLC 进行485通讯,PLC收到两个16进制数据,保存在D5 D6中。D5显示为8043 D6显示为50FD
现在想把这两个十六 进制数转换成浮点数。转换后应为 257.979(3位小数)
不知道PLC 里该用什么指令转换、我用的信捷PLC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这种问题的,谢谢

网友A:
看手册·············
好好赚钱

网友B:
用DFLT试下 DFLT D5 D10 看D10中是不是你要的数值

楼主:
多谢回复,这个指令试过了。结果不对。
今天加班,继续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试试先转为二进制
QQ:611369538

网友D:
从二进制的数到浮点数,不是转换问题,直接按浮点数读取就行了,没有哪家控制器会有专门的指令,是IEEE规格,
传输后有可能高低位颠倒了,要自己程序处理
daiz@yaskawa.com.cn

网友D:
257.979=4380FD50H
这个数据传送不仅字顺序倒了,字节也倒了。
30年前的东西才会这样做。以字节做单位传的。
daiz@yaskaw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