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7):
传感器是宁波柯力的,配了接线盒的变送器,变送器是4-20ma输出的。有3路AD转转。现在有一路AD转换的值,跳动很大,能从800跳动1300.最大值才4000,用万用串联测量了电流。表示数字的,电流还是比较稳定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变送器是几线的?

楼主:
四线的,E+,E-,S+S-
E+,E-我接的开关电源的24V,S+,S-接2AD VIN和COM

网友A:
接个变送器独立电源试试 验证电源
还有把其他的变送器接过来试 验证变送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电压输出?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C:
数值本来变跳,哪有那么稳定?有个样例处理数值波动问题,就是取平均值。一个周期取多少次,然后平均化、转换出来数值变波动就小了。

网友D:
我用Q64AD做的很稳定

网友E:
6楼是大神
大神啊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用Q64AD做的很稳定

根本不穩~~~速度要調到100ms以上
或採樣數調很高
每次開機偏移位置都會跑~~~那個穩~~~穩死
fx2n-2ad採樣速度可達2.5ms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四线的,E+,E-,S+S-
E+,E-我接的开关电源的24V,S+,S-接2AD VIN和COM

4-20mA VIN還要併接IIN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G:
学习8楼师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