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与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17-10-08):
电缆完好,设定端口号! 还是通讯不上 求解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什么通讯线
原装还是淘宝淘的
原装的记得PPI拨码
还有驱动有没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普通的 线上没拨码开关
每天一点点

网友B:
系统不兼容,所以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