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

楼主(2017-10-08):
三菱Q系列03UDCPU AL L01 并且ERR灯红灯 闪烁 ,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复位一下。

网友B:
三菱Q系列基本型的PLC在初次使用会出现故障报警指示,此为正常现象,用户在初次使用时只需将PLC的CPU与电脑连接好,在编程软件中选择“在线”菜单中点的“写入PLC”项,在弹出的对话框右下角选择“清除PLC内存”和格式化PLC 然后 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序到PLC的CPU中,最后将PLC的拨码开关达到reset进行复位就可以将报价解除

网友C:
新的?没有配置肯定报错

楼主:
在用的机器,不是新的

网友D:
PLC格式化,重新下载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