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8):
现有三菱伺服J3系列上电不显示。电源管理芯片(MC33364D):IC1 更换了。再次上电还是不显示。后发现IC8(三端稳压二极管)发热严重,将其更换,故障依旧。用万用表量开关电源部分电压 3v不到只有2.5v左右,并且很不稳定,从1.2V跳到2.7V左右,一直不停的再跳。 我现在依旧没办法解决了,小弟能力实在受限。有劳各位老师 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查。万分感谢!

网友A:
后级有可能短路了,把所有的负载端全部断开,先测量负载端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的话就一路一路的把电源加上去,加到哪路电源不工作就是哪路短路了,然后再修后级。
上电我只给了一个控制电源L11和L21 ,220v   主回路没有给电。

楼主:
上电我只给了一个控制电源L11和L21 ,220v   主回路没有给电。

网友B:
敢动电路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C:
电源板坏,买二手换

网友D:
这个板我有全新原装的!也有2手的!可以联系我!QQ108475997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我只给了一个控制电源L11和L21 ,220v   主回路没有给电。

我说的是开关电源的后级,维修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最好是把所有负载都断开,然后一路一路的把负载加上去。

网友E:
这么新手也敢动……。
三端二极管发热不正常,就查这路……5V电源,其他的断开

网友F:
赞同3楼看法

网友G:
三菱的东西维修后感觉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