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求问一下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楼主(2017-10-08):
浮点数加减乘都没问题只有除不行,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把你的商改一下VD14就可以了。
你又做除数又做商试试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商改一下VD14就可以了。
你又做除数又做商试试
换了地址就可以用了,意思就是除法的时候地址是不能用同一个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