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模块

楼主(2017-10-08):
调压模块
lsa和dty区别?结构上,用法上,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接线方式不同:
LSA强电主回路接线方式类似于一个接触器的接法,输入和输出分开;
DTY系列模块强电回路接线图,类似于普通固态继电器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