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两个FX3u通过FX3u-ENET-ADP通信,想请问下需要那些设置,还有程序编写方式,最好有实例。哪个大神发上来看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

不行吗?应该可以吧,我咨询过经销商,他们说通过编写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A:
那你有问过用什么协议通讯呢
没有问,只要能读写软元件数据就行

网友B:
如果是2台单机通信,可以用N;N通信方式,很简单的
现有设备已用了两通道的通信了,无法再加装,一块485adp-mb,一块enet-adp

网友C:
你还不如买两台FX5u,这样的成本比你用3U来组态低很多。
已有设备改装,无法换PLC

网友D:
使用FX3u-ENET-L,固定缓冲区通信
ADP不行的话这个可以考虑,就是成本稍高了点

网友E:
链接模式比较简单,就不用费劲写程式;用固定缓存通信,也行,手册上有例子,直接抄吧,然后换个地址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