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就是假如输入一个2000的脉冲量,发现往左走,现在不把2000改成-2000,也不改变伺服参数,怎么让它往右走
因为机械结构给人的感觉往右是正方向,在触摸屏上输入  正数,感觉更形象

例如近点信号的逻辑由M8345决定,为OFF,近点开关正逻辑,接通有效,
                                为ON,近点开关负逻辑,断开有效

包括零信号都有对应的继电器,决定它的正负逻辑,
有没有一个继电器是决定方向信号的正负逻辑,这样就相当于规定了一个正方向。
哪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可以改伺服参数,修改输入的逻辑
我想知道的不是改变伺服参数,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B:
把方向强制导通就可以了
输出方向的得电和失点,由指令控制,不能随意强制,你没用过吗

网友C:
绝对值定位与零点和正方确定有关系,改变指令位置只是改变其绝对坐标点 那么动的方向和当前位相对的。如当前值是5000 你往2000的位置定位那就是负方向移动
难道你没看见我问的什么吗

网友C:
没有 自己编写换Q的也可以 加个P8模块就有了

网友D:
改变驱动器参数也可以的

网友B:
既然你都知道你想要一个负逻辑 伺服参数不改 只是需要将触摸屏上面看到的假象是对的  那你不会用PLC的内部运算把它改成负逻辑 比如将你的2000乘以-1
还有貌似三菱的FX系列的PLC好像方向是需要自己指定的吧  难道是我用到高仿的了?
是需要自己指定,可是它的输出由,指令指定,不能随意自主得电,或失电

网友E:
OK,非常好,改伺服就可以

网友B:
三菱的好像是需要强制给方向的 不然好像是一个方向 你可以试试看 不行就想一下别的 比如我上面的乘以-1 改成负逻辑 不过指令发送过程中是无法更改的

网友F(2017-11-08):
把伺服电机换个方向。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G:
遇见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H:
絕對位置給 正負 K 值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