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不明白可以留言,有思路的发表下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轨迹三种,动态轨迹,我的理解是缸液的使用次数为顺序,使用次数少的缸在后面,1和5不变,2,3,4变化,请指正

234  342  423  三种,

网友B:
不明白这个设计的困难在哪里?
  • 下载积分:+1(flyfeky) 各位大人佬,这个问题已 ..
  • QQ:611369538

网友C:
    234  243 342 324 423 432

网友D:
    不换液的顺序 12345  2号换液后是13425  3号换液后是14235  4号换液后是12345 所以最终是234 342 423三种在变化,按照这种理解三个缸的使用次数是一样的吗?换完液后能够使用次数最多的排最后面!

楼主:
    各位大佬,这个问题已经理顺了,再次感谢各位!
    1,首先说路径  12345  ,2标志位(向2槽放的标志位, 路径标志,每向2槽放1次,产生一个路径标志,4-5时清除一个路径标志)
    2,其次说路径  13425  ,2标志位(向3槽放的标志位, 路径标志,每向3槽放1次,产生一个路径标志,2-5时清除一个路径标志)
    3,再说路径  14235  ,2标志位(向4槽放的标志位, 路径标志,每向4槽放1次,产生一个路径标志,3-5时清除一个路径标志)
    4,这些路径某一时刻只能执行一个。
    首尾是固定的, 我做的是遍历全部路径。1槽开始向指定的另外槽放的次数固定 ,循环,放完之后不能改变以前的路径,所以会有不同的路径标志。当然每个槽子会有料位标志,以及计时完成等。

网友B:
    就用顺控做就可以了啊,先判断槽位再按顺序运行,所以我才说看不到困难点在哪啊。。。。
    QQ:611369538

网友E:
    用间接寻址方式做,流程序可以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