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485ADP-MB通讯问题

楼主(2017-10-09):
请问大虾们,FX3U-485ADP-MB这个模块,调试程序如附件,之前还可以通讯上,现在怎么弄D8400的值都是0。请给点指点!!!跪谢!!!

网友A:
断电重启,,参数设置好第一次要断电的

楼主:
断电重启也是这样!!!打技术电话,让清除参数,重启,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网友B:
从新输入一次程序
工控人加油

网友C:
你去看這範例
記得要重新電源啟動參數才會寫入
而且RUN要開
下载积分:+3(tanglongbing)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孙伍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lin10663,你好。我现在处在d8400,d8401参数写不进去,我也重启了好多次,这两个寄存器的值都是0.

网友D:
你这两个寄存器别的地方有没有用到呀?或者你可以换别的寄存器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E:
超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