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 485自由通讯求助

楼主(2017-10-09):
用G.OUTPUT U15 D10400 D10300 M1100发送后前后多12和14. 显示
32 06 00 05 02 BC 9C D9
.这个12和14怎么能去掉啊。求解

网友A:
你D10300去看你給的值
D10301
D10302
D10303
D10304
D10300=32 12
D10301= 00 06
D10302= 02 05
D10303=9C BC
D10304= 14 D9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但是发送时上面就多个12和14. 用的是G.INPUT U15 D10110 D10460 M1101。

网友A:
你看你QJ71C24N通訊設定
再不行~~把程序寄到我QQ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开关3是5C2 开关4是6

楼主:
@lin10663 非常感谢,能加个QQ 我的QQ751949337

网友A:
开关3是5C2 开关4是6
5C2
101 11000010
9600 獨立 8 奇數
无顺序协议
應該沒問題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我换了个模块后正常了。原因我也没弄明白。

楼主:
我用QJ71C24N接收到信息了,但是接收位置不固定按时变位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收碼沒完整~~所以會累積
你那接收設k4則可
把A5H~~~改FFFF看看
TOP H0 HA4 H4 K1
TOP H0 HA5 HFFFF K1
這是CH1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QJ71C24N接收到信息了,但是接收位置不固定按时变位置,这是什么原因?
1.程式全部清乾淨,含記憶體
2.程式重灌

楼主:
@llin10663,我试了不行。我用的是485两线制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没有结束符 TOP H0 H145 HFFFF K1 我看手册好像每次读取向内部寄存器内存的时候一直是排着顺序循环保存的。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A:
只能還沒要讀時清除
601H~~~到你所需的
然後讀到把讀到值先位移暫存
後再清一次601H值
我只能用觀念跟你說這
我這陣子也很沒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A:
一直是排着顺序循环保存的
指定接收數據數量設太大才會如此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