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关于一台电脑监控多台PLC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一台电脑 , A触摸屏A plc B触摸屏Bplc
一共5条线插入交换机里。
IP地址该怎么设置,
才能让A触摸屏去和Aplc相互工作,B触摸屏去和Bplc相互工作
同时让电脑可以监控和修改 A,B两台PLC?

网友A:
这些产品的IP地址确保在同一网段。

例如: A 触摸屏   192.168.0.10
             A PLC        192.168.0.11
            B触摸屏       192.168.0.12
            B PLC           192.168.0.13
           电脑                192.168.0.1

A触摸屏中组态时选择APLC的产品通讯协议,IP地址填写APLC地址。
同样B触摸屏也是如此操作。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li051005)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楼说的对
    这些产品的IP地址确保在同一网段。

网友C(2017-11-08):
    主要是IP地址的设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些产品的IP地址确保在同一网段。

    例如: A 触摸屏   192.168.0.10
                 A PLC        192.168.0.11
                B触摸屏       192.168.0.12

    涨姿势了,感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