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GT12和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7-10-09):
各位大师,谁知道松下GT12触摸屏和三菱PLC通信线怎么制作?松下GT12触摸屏是232的,谢谢

网友A:
哥们 这个是Omron 专区 你到三菱专区去看看

网友B:
松下的没有485(4)吗?所谓的485(4)就是422
如果只有232 那就串电阻 做个简易的就好了 给你个参考图
把电脑端当成你的触摸屏 不过你要看下说明书 触摸屏的引脚是那个?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试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哥们 这个是Omron 专区 你到三菱专区去看看
这个不是KEYENCE专区么
好好赚钱
松下触摸屏GT12和三菱PLC通信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