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热继电器调节

楼主(2017-10-09):
现在做一电机测试电路,需要测试5-30kw电机,正反转,出现的问题是热继电器过流值是固定的,怎样才能解决这问题!!!各位大神帮帮忙。
东

网友A:
换个可调节的呗

网友B:
热继电器一般都有一个电流调节旋钮,位置也比较明显,带刻度,有的刻度指示的是电流值,有的是刻度指电流倍数,用螺丝刀调节旋钮即可。

网友C:
暈倒~~你範圍那麼大
變大小的保護不了
小的可以保護~~~大的又跳掉了
你算準一點再來問~~~那根本不是問題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热继做不了,简单的电流互感器+电流继电器,高级可以互感器+变送器+PLC+屏。

网友E:
数显过流继电器,量程是个问题。

网友F:
去买个带上下限报警功能的数字电流表吧,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G:
用个EOCR就行 5-60A的 可通讯设置过流值得

网友H:
多装几个热继电器吧
QQ10674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