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09):
如题。

客户有个项目,用到了FX5U PLC带31台变频器,进行数据通讯。

通讯内容,包括写入频率、读取状态、读取电流、如有发生错误,还需要复位变频器。

其中最重要的,是各个电机的频率。频率是在生产过程中,根据光电和接近开关的情况自动调节的,所以会变化,需要实时写入。

目前使用的是MODBUS协议,RTU格式,使用的是三菱自带的ADPRW指令。

现程序里设计的是,做了一个循环程序:首先,往第1个变频器写入数据,完成后SM8029置位下一个,往第2台里面写入,完成后,再置位第3台……如此反复,直到第31台写入后,sm8029再置位第1台,如此一直循环。

从第1台变频器写入,到最后一台写入,看做一个周期的话,现在这个周期长达650毫秒。而且这还只是往里面写频率数据,其他的读取电流、读取状态、复位目前都屏蔽了,还这么长时间。

但是根据现场需求,需要将这一周期的时间压缩在300毫秒以内。

各位老师们,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
目前想法是改协议,但是什么协议比Modbus 更快呢?
首先想到的,是用三菱自带的“无协议”通讯方式,目前还没开始动手,先问下大家的建议,
或者使用profibus 协议,但这个协议没学过,而且据说是西门子开发的,不知三菱能否使用。

目前的硬件,只有一台5UPLC和31台变频器,最好不要再添加其他模块,因为这个项目是在国外的,很多硬件在这儿买不到,要公司发的话,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再能送来。

网友A:
写入优先,需要写入的时候写入,需要读取时读取。程序扫描周期长的话通信可用定时中断进行

网友B:
ADPRW 一直执行 就可以  D700的最高波特率38.4 kbps 5U支持最大115.2 kbps 这是一点

网友C:
发程序学习下qq:2856767079

网友D:
别想了,就是一个坑,把自己坑进去了。实时要求那么高,还有这么多的从站,呵呵了。
加硬件解决,增加485路数。

网友E:
把通信波特率提高一点试下吧,能做的也就这个了
好好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通信波特率提高一点试下吧,能做的也就这个了

谢谢回复。
已经是最高了,D700变频器,0.75KW和1.5KW ,在变频器参数里,最快就是38.4K了。虽然PLC可以继续上调,但是变频器已经封顶了,PLC也只能使用38.4k.

楼主:
程序如下,一个是之前的轮流跟31台变频器通讯,第一个通讯完,置位下一个。另一个是今天改的,一条指令一次性导通31台变频器,当然,从上往下一次通讯,省去中间置位复位条件。
  • 下载积分:+2(li051005)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如下,一个是之前的轮流跟31台变频器通讯,第一个通讯完,置位下一个。另一个是今天改的,一条指令一次性导通31台变频器,当然,从上往下一次通讯,省去中间置位复位条件。

    但是,经测试,通讯一次,时间均为650毫秒左右,没什么变化。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难道真的要加一路485了?

网友D:
    加个485BD板,才几块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PRW 一直执行 就可以  D700的最高波特率38.4 kbps 5U支持最大115.2 kbps 这是一点

    谢谢您的回复。
    这个方法第二天试了下,跟之前一样,没什么变化。
    一个触点直接导通31条ADPRW指令,后面用SM8029观察状态,并记录时间,可惜还是650多毫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485BD板,才几块钱啊

谢谢您的回复。鉴于有几位老师提到了加485模块,我也跟公司里提交计划和材料申请了。
那么,也请教下,加上模块后,ADPRW指令还能用吗?这个指令的内容里,并没有通道号这一操作数。

网友F:
加485BD做MODBUS通信要加CRC校验,不能用ADPRW,不如直接加485ADP。
谢谢回复,可是就算加了485ADP,PLC也不是两条通道同时进行的吧。而且,ADPRW指令里,并没有指定使用的通道号一项。三菱跟自己的变频器通信专用指令里倒是有使用通道号一项,但是手册里说最大支持16台,不知是每个通道最大16台,还是5U最大支持16台。

网友G:
为什么不用CC-LINK???

网友H:
直接一个广播 我只管发不管收
QQ:611369538

网友I:
1、利用5U的以太网通信功能,使用MODBUS-TCP协议(速率高于RTU),由于D700不支持MODBUS-TCP,需要加装MODBUS-TCP的通讯模块,用模块的数字和模拟量输出控制D700。程序上使用0SP.ECPRTCL指令,不过,三菱官方从来没说过该指令支持MODBUS-TCP,因此经过验证才知道。
2、5U加装CC-LINK主站模块,因D700没有可供使用的CC-LINK通信板(A、E、F700系列都有,唯独D700没有),只有加装CC-LINk的远程I/O站和设备站,去控制D700。
上述两种方法仅供参考。第1种硬件投资低,编程难度大,能否支持还需要验证。第2种硬件投资高,编程难度小。要想提高通讯速率,需要进行相关的软硬件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CC-LINK???

谢谢回复。
CClink 成本太高,而且,现在是已经到了项目调试阶段,本项目又在国外,更换也不方便

网友J:
换支持以太网通信的变频器,旧的拆下来又不是不能再利用。多简单省事。

网友K:
楼主 有没有问过三菱技术热线。解决没有

网友L:
路过说一句,可不可以用移位指令(SFTLP)循环,编程程序少,速度是不是要快一些
谢谢回复。
这个问题,主要在于modbus通讯的时间问题,PLC程序的大小相对来说不是什么问题。程序再怎么大,扫描一圈下来也就几十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