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传动

楼主(2017-10-10):
有没有高手知道液压阀座怎么看 最好详细一些

网友A:
没有原理图时,用烟往孔里吹,就能找到相关联的孔。以前常用的法子。

网友B:
用气枪的压缩空气吹好不好,我就见不得抽口烟,对着满是油污的大铁块亲嘴。

网友C:
去液压的网站看看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时,用烟往孔里吹,就能找到相关联的孔。以前常用的法子。

网友E(2018-08-16):
电气到线圈,看线圈是否得电,吸力是否足够,按压一下阀芯,如果一切正常,那就直接找机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