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短信模块如何使用?

楼主(2017-10-10):
从空压机上拆一这个,如何才能让它给我手机发短信呢?
用串口调试发送什么数据呢?
用PLC如何编程?
或者有什么专门软件设置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大师的帮忙

网友A:
可先找找它的使用说明吗?

网友B:
DTU就是一个具有modbus通讯功能的能插SIM卡上网的传输工具,自身不能解析数据,RTU才可以解析数据,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让你的设备和你的电脑之间,通过DTU建立一个无线传输通道,设置软件的话要问厂家拿一下。

楼主:
额~~设备上拆的,想学习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