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伺服电机转着转着就出现异响的声音,如果用手去转动一个电机呜呜声更是刺耳的很,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开始用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用了有几个月了,最近才出现的声音。

网友A:
是不是轴承坏了?
轴承是好的

网友B:
磁震响,查看丝杆缺油
没有用到丝杆是直接通过一个连轴器连接滾轮的

网友C:
刚性改小一点,还有电机上电状态不要用手去转,断电了去转。
嗯,谢谢,我到时候试一下。

网友D:
我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是啸叫,啸叫的同时伺服电机只是轻微的抖动,不运转,然后报警。是安川伺服,好像是载波还是什么调整了下,就没有了
我以前看过别的师傅就是改了一个伺服的参数就好了,只是不知道是改了哪个地方。
爱家爱china

网友E:
刚性设置过大
谢谢,我到时候去试试,因为这个参数我没有修改过,也用了好几个月,是最近出来的。

网友F:
楼上说的没错,一般刚性设的太大就会出现那种金属摩擦一般的异响,刚性过小的话特别是皮带缸就会很软。。。

网友G:
把共振频率设一下就行了,前提是要找到共振点
好好赚钱

网友H:
我也遇到过,是松下A5系列的伺服,后面是通过调整惯量比Pr0.04解决的。

网友I:
如果是安川的,你可以恢复出厂后,把PN170.0=0,关掉自动调谐功能

网友J:
学习了,很多想法让我大开眼界,呵呵
QQ:611369538

网友K:
好像是调刚性吧

网友L:
学习 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