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有没有像S7-200一样的时钟命令?

楼主(2017-10-10):
三菱PLC有没有像S7-200一样的时钟命令?
西门子中有read-rtc

网友A:
TRD试试
下载积分:+1(zlf60137)

网友B:
看一下手册吧,有的,楼上说的TRD也可以用
下载积分:+1(zlf60137)

网友C:
还有一些特殊继电器,比如M8013就是比较常用
QQ:611369538

网友D:
TRD 或者D8017之类的地址
FX系列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