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与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7-10-10):
三菱FX2N与台达vfd-m变频器通讯。写频率。正反转都没问题,就是读取频率电流电压时,只能一个个读取,不能连续读取,比如只读取频率。电流。或者电压只能一个一个来。如果连续读取就会出现很多错误数据。大神麻烦告诉下是什么原因、用的modbus ascii 码通讯、485bd板。7e1

网友A:
程序贴出来或传上来 不知道你说的连续读什么意思
1.是一条指令读取连续地址?
2.还是多个读指令读不同地址?
不管是哪个?你有没有忙的判断? 忙的时候是不能读取的 还有执行一条读的指令的时候不能用下一个指令读 也就是端口忙的意思
一句话 肯定是端口闲的时候读 加个闲的条件吧

楼主:
台达变频器说明书上说可以连续读取多个数据。就是一个发送读取指令能连续的读取到频率,电压。电流

楼主:
程序上传了,大神帮忙看看
落魄浪子

网友B:
用RTU吧 这种慢还麻烦,fx2n的CRC程序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