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度高,稳定性好的压力变送器

楼主(2017-10-10):
有台设备要测产品气密性。 测试压力1.0MPA,选择0-1.6MPA量程, 4-20MA标准电流信号输出。FX2N-2AD模块,求平均后再进行浮点运算,然后数据输出。要求以6000PA的泄漏量为产品判定标准。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加压后产品测试过程中,泄漏量数值跳动很大±1200PA.。达不到测试要求。。。
疑问1.压力变送器是否精度与稳定性不够高
2.空气充入后是否有回荡,如果有回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充气阀密封不好,可能有补气的症状
下载积分:+3(zxd114) 真诚感谢!

网友B:
1`..压力变送器是否精度与稳定性不够高?超过20%的精度误差与 close system的气密性不給有关,与压力变送器无关
下载积分:+3(zxd114) 真诚感谢!

网友B:
2.补气要有保持气压的措施,

网友C:
这个有外在因素很多会影响
下载积分:+3(zxd114)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