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02CPU-CM为什么缺货?

楼主(2017-10-10):
如题,L02CPU-CM代理无货,帮网上有但买到5千,淘宝上也没货,全世界缺货,行家们知道内情吗?

网友A:
大部分型号,三菱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比如每个月1000个或者3000个。
如果突然有一个超大客户,或者几个超大客户有大项目,就可以直接把几个型号垄断掉。
比如去年底今年初,三星和苹果的项目,就用了数万个Q03UDECPU,直接导致近一年内全球Q03UDECPU供应紧张。
所以目前的情况,估计是有大客户用了L02CPU-CM了。所以导致三菱的货优先分给超大客户了。
但虽然是缺货,一般1-2个内,想想办法还是可以搞定的。价格应该在2400左右

网友B:
原来一个月才几千台的产量。

网友C:
那是打比方····
好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