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弹出窗口

楼主(2017-10-10):
314C PLC配TP1200
老板要求在报警时弹出一个窗口,提示故障位置
我看PORTAL V13的帮助,看了半天只发现弹出窗口需要组态个按钮触发和关闭,难道不能用PLC 去触发弹出窗口?不同的故障要弹出不同的窗口

网友A:
可以我用维纶的屏做的

网友B:
1、第1种,编写脚本程序,当报警监测的某个变量值超过阀值时,窗口可见。
2、第2种,窗口的可见属性由某个BOOL型变量决定,该变量的值取决于报警监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