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三菱FX2N-2AD接4-20ma的信号。万用表显示变送器输出的电流值是4ma,还挺稳定的。但是PLC里面监视,数值会突然从0变到30,最大能到70,然后又变成0。现在可以确定FX2N-2AD这个模块没有问题,用2DA模块实验了一下,PLC监控的数值很稳定,也用了一个称重仪实验了。
怀疑变送器有问题,但是万用表量变送器输出电流是好的。而且有三个这个变送器,基本都这样,有波动。
也实验了平均值滤波,但是没有效果。我取了20组数据,里面就算19组数据都是正确的等于0,但是有一组是70,平均值就不对了。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A:
FX2N-2AD只能做一个程序,把这种突然一下变大或者变小的数据过滤掉。

FX3U-4AD的话可以使用滤波功能

网友B:
電源有併接到~~~
或com有併接
变送器的電源沒隔離好~~
總歸一句
1電源干擾
2電源不穩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变送器使用单独电源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