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通讯只读一条指令怎么办?
爱家爱china

楼主(2017-10-10):
ES2和变频器,只需要一条读指令即可,也用计数吗?
有没有更简单的?比如用0.1S的脉冲来读?

网友A:
什么PLC?
使用PLC的周期时钟读取,再加上闲的标志就好了

网友B:
编写轮询程序 这是通讯里最基本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编写轮询程序 这是通讯里最基本的
好好赚钱
爱家爱china

楼主:
只有一条读取的指令和谁轮?

爱家爱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写轮询程序 这是通讯里最基本的
只有一条读取的指令和谁轮?

爱家爱china

楼主:
继续顶上去啊

网友D:
直接用时间间隔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E:
根据数据量大小来计算时间 一般100ms 读写一次时间足够了。
请教MODBUS通讯只读一条指令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