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0):
请问大神,模拟量电压0-10V控制变频器,好不好监控频率的当前值呢?注意:不是设定值! 比如电机停下后,频率慢慢按照减速时间回归到零

网友A:
用通讯控制可以做到实时监控,用模拟量应该不行,因为他只是控制变频器,而不会从变频器读取信息。如果只是为了检测停下来那段时间的频率,意义也不是太大。

网友B:
一般可以
如:台達變頻器

网友C:
为什么现在都流行用串行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原因主要有以下3点:
1、省配线,通过两根或四根串行通信线路,控制功能多,且可以控制多台变频器。如果使用MODBUS-RTU协议,适用范围广,程序移植性好。而用I/O端口控制,连接的线路多。
2、发送的控制数据如频率,误差小。而PLC的D/A输出信号,误差大(电压有10%左右的偏差,且有波动。电流控制要好些)。
3、监控的数据多,可以同时监控频率、电压、电流等。而变频器的D/A输出,也可以监控频率、电压和电流等,但是,在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个项目的输出。
串行通信的缺点是编程难度大。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编程较简单。第1,向D/A模块发送数据,经转换后就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第2,读取A/D模块的转换数据,经计算后得出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网友D:
楼上说得好,但实时性呢

网友C:
为了及时得到监测数据,需要每隔一段时间(如1S或0.5s),发送通信指令,读取变频器的数据。以此来满足实时性要求。间隔不能太短,一般不低于2到3倍的扫描周期,否则会影响PLC对变频器发送的控制指令。

网友E:
用通訊的響應速度太慢了.對於實時性要求高的場合根本無法滿足控制需求!

网友F:
监控频率?你要如何监控?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直接上个0-10V(4-20ma)的指针表,变频器内参数设置下,就能显示变频器的频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