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富士V-SFT v6 中文版

楼主(2017-10-11):
从官网上下载了v6版,但是提示我没有安装主程序,安装失败。有木有大大分享一下安装软件和方法。
感谢啦!

网友A:
你买V9系列触摸屏的时候找代理商要一份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使用V9系列触摸屏,那么何必要用V6版本软件呢?V5足够用了。
尴尬了,最后还是从设备厂家的工程师那边要了一个软件来。

楼主:
尴尬了,最后还是从设备厂家的工程师那边要了一个软件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尴尬了,最后还是从设备厂家的工程师那边要了一个软件来。
改起来小心一点,随时可能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