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2安装求助 以前从来没遇见过

楼主(2017-10-11):
描述:现象
无论怎么重启都没用 装不了
路在脚下

网友A:
换台电脑安装试试,不行的话,软件有问题
换了电脑 只有这台有问题,软件也换了版本

网友B:
没遇到过,你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的?
WIN7 64位 之前从来没碰到过

网友C:
要先按照前面的程序
什么程序 ???求指导啊

网友D:
这个电脑是第一次装吗、
昨天装了一次,装好的 西门子的软件装不了 所以换了系统 现在西门子装好了 这个装不了了 郁闷啊

网友E:
net环境不对

网友F:
建议重装下WIn7原版的系统,不要装克隆版的

网友E:
我win10 win7都可以装 而且是克隆版的 跟这个没关系 网上说有说是克隆的原因 其实不是 只是对系统不了解 克隆的是因为很多组件删除了 哪些是不必要的组件

网友G:
重装系统在试试

网友H:
有的搞,西门子装好了,再重装一次系统,重新来过

楼主:
统一回复 系统重装后 好了 谢谢各位大侠
路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