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楼主(2017-10-11):
如题, PLC有很多数据参数 ,比如,时间设置,定位位置数据。
当被人修改每一个数据时,,,如何记录 修改的时间 ,原参数,修改后的参数。
等等记录呢?

网友A:
如果要记录的话,要做一段程序,占用很多个D。

比如 时间设置的值是  D0
上一次的值是D1,上一次的修改时间存在D101
再上一次的值是D2,上一次的修改时间存在D102
...
...

网友B:
只记录当前值和上一次的值,就两组数据,应该占用不多的内存吧
QQ:611369538

蝴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记录的话,要做一段程序,占用很多个D。

比如 时间设置的值是  D0
上一次的值是D1,上一次的修改时间存在D101
再上一次的值是D2,上一次的修改时间存在D102

参数,有单字,有双字,,,还要知道是哪一组,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