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B07SS411下载问题

楼主(2017-10-11):
我重装WIN10系统后使用USB下载时,插上线后读取磁盘时提示“目录名称无效”,重装系统之前也是WIN10系统是可以识别下载的

网友A:
那是系统的问题
是不是不支持64位

网友B:
换台电脑试试看
换WIN7可以

网友C:
是驱动问题吗?
不是,第一检查就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