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报警信息如何展现在触摸屏上

楼主(2017-10-11):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我想把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信息展现在触摸屏上,比如电机转矩过载之类的报警信息等等,要怎样做啊?程序有要求吗,或者伺服接线要接哪些?
PLC是FX3U的,伺服是三菱J4的,触摸屏是威纶通的。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要伺服和PLC通讯,然后PLC再告诉触摸屏?或者你看看手册,威纶通是否支持直接和三菱伺服通讯

网友B:
伺服直接和触摸屏通讯

网友C:
PLC里会显示伺服报警代码,你可以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D:
PLC直接和驱动器通讯读取故障码

楼主:
看来想要知道具体的报警信息,只能通过通讯了啊

网友E:
感觉好高大上的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