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1):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我想把伺服驱动器的报警信息展现在触摸屏上,要怎样做啊?程序有要求吗,或者伺服接线要接哪些?PLC是FX3U的,伺服是三菱J4的,触摸屏是威纶通的。

网友A:
plc和伺服通讯读取伺服报警信息

网友B:
通讯通讯通讯通讯通讯通讯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和伺服通讯读取伺服报警信息

如果不用通讯可以吗?应为不熟悉伺服和PLC的通讯。

网友C:
那打个电话

网友D:
把伺服报警信号接入PLC,PLC把信号送到触摸屏上。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伺服报警信号接入PLC,PLC把信号送到触摸屏上。

请问是那个CN1里面的ALM引针吗?假如ALM接X10,如果驱动器报警了,是不是只是提醒有报警,而不能具体显示报警信息?

网友E:
你想要显示具体的报警信息内容,你不做通讯怎么可能读得到??
QQ:611369538

网友A:
通讯读伺服报警代码

网友F:
只有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