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 数据存储器 问题

楼主(2017-10-12):
三菱QO6 ,数据监控和软元件监视画面上的数据怎么会不一样?断电,强制清零后也是一样的结果!
检查了。数据存储器没有与其他干涉和重复的异常!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乘法會佔2個暫存器
[* D0 K2 D1] ----->佔 D1 D2
建議採偶數應用
[* D0 K2 D2]
[* D0 K3 D4]
[* D0 K4 D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乘法會佔2個暫存器
[* D0 K2 D1] ----->佔 D1 D2
建議採偶數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