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7-10-12):
先谢谢各位默默帮助新人的工程师们
我现在要做一个流水线,客户要求用西门子系统,I/O点在200个左右,供应商来帮助选型,用的1500标准型的 CPU1513,然后用PN配合下面用EP200SP,自己配各种IO,是不是这套系统很贵的?还是说我用1200就能满足200个点左右的系统,1200可以用EP200SP吗?
谢谢了

网友A:
1200直接挂200个点的I/O,你说可以?首先要知道1200可以挂多少个模块。1200可以和EP200SP通讯啊,通讯方式就看你自己选择了(ProfiBUS还Profinet)

网友B:
首先EP200SP有自己的CPU,但性能比1500略低。可能客户是考虑到程序比较复杂才选1500CPU,而没有选EP200SP的CPU。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