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0-12):
刚刚实习就来了一个棘手的作业
PLC:三菱L系列
触摸屏:三菱

1:当交换机连接PLC,触摸屏,PC电脑,使用以太网通讯的时候,需要用什么办法来进行让PLC这几个模拟量(在设备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数据在实时更新:气压值,温度值)以1秒一次或者10秒一次等等的时间来自动把变量的数据包传输到PC电脑里面?
2:PLC,触摸屏,电脑 三者用交换机连接以太网通讯的时候,又如何能够让电脑发送设定值的信号给PLC进行一个变量的设置(例如:冷却温度,冷却停止温度,冷却时间)?
PS:2个问题都建立在电脑不使用GX Works2 和 GT Designer3 软件的前提下,因为不能使用源文件
希望各位大佬们进来看看,然后说几句提示~~~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PC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如组态王,Intouch等等软件或者自己用高级语言如.NET编程,
都可以访问PLC的寄存器,在没有源文件的时候情下,必须知道使用哪个寄存器,
PLC里那么多寄存器,不可能每个都去测试是否对应。

网友B:
1.真正需要將數據統合分析至PC上,必須用電腦程式寫,如VB,C.......
   這與電控無關。

2.簡易應用則採套裝軟體---如组态王,LABVEW..........

3.如果只是數據收集,試試 三菱 MX SHEET 。(Q用過,還可以)

网友C:
各种编程软件都可以 使用以太网更快
lv VB  C++ C# Sheet PC端组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