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WORKS2的软件使用问题

楼主(2017-10-12):
大虾们,请问在图片上我想让X002和X003并联,当插完竖线后,结果成这个样子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尼??

网友A:
按下 insert 健

网友B:
你的软件开启了插入模式了,按照咯上说的方法去做,改成编辑写入模式就行了。

网友C:
insert 健 切换修改/插入模式 软件界面右下角

网友D:
按下 insert 健.把插入 改成改写就行了

网友E:
你使用的是插入模式,改成修改模式就行了

网友F: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