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使用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10-12):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使用区别是什么,什么时候该用伺服

网友A:
都是接受脉冲
步进基本上没有报警信号
步进因为卡住 或者障碍 没有走到位 不会告诉你
步进速度不高
步进细分是200(1.8度) 或400(0.9度)的整数倍 不可任性
步进接受的脉冲频率不高
步进扭力大
成本低
不会啸叫
用伺服编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与步进不同呢,因为目前只用到步进电机
下载积分:+1(346863442)

网友B:
楼上回答的很好,补充一句:伺服可以调整刚性,软或柔,可以滞后,但必须走到位。步进刚性很硬,要么按指令走,走不动就丢转。

网友C:
楼上的说得很对

网友D:
步进一般不带负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步进一般不带负反馈
补充:步进一般构成开环,伺服构成半闭环或全闭环

网友F:
补充一点,步进有IO控制的,不占用高速脉冲口,可以实现高低速两档切换